华硕M3A78L-M LE 报警一长两短 显示EE

楼主(2016-05-12):
今日接修一块华硕M3A78L-M LE 故障时报警一长两短,显示EE  快捷查询迅维网经验:有人说北桥和内存条之间的电容拆掉会有惊喜,还真是的拆掉电容6.3v 820UF后发现下边的一条粗线烧断了,这条线是内存SPD +3V啊,连接好后装上电容就亮机了,迅维网是很好的学习平台 ,以后修板子要做记录,储存经验吗

网友:
SPD可以直接从电源飞上去的

网友:
我有一块华硕板,跑码跑得飞快,但是4F之后卡在62不动了,开机没成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对不起了,型号打错了 主板型号是M5A78L-M LE

网友:
华硕主板跑EE 几乎都是spd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