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独显 不过显卡代码17 大家来讨论讨论。。。

楼主(2016-05-12):
板号  :  R12   双显卡的 。。。。 显卡216-0809024

测试代码   跑17  档显卡-== 换显卡 还是档。。。屏蔽显卡  集显正常工作亮机      。独

显工作 条件  供电 时钟 复位       总线组织 打值正常      27M     100M 都正常     显卡 所有供电   都测过 反复测试2次 都无发现

问题。。。。。  这个显卡不工作     怎么回事      希望大家来讨论讨论。。      客户 打死不用集显

网友A:
17就是显卡,这板有点位图;对着图纸围着显卡一点点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就是显卡,这板有点位图;对着图纸围着显卡一点点查吧。

。。。 呵呵  我每个  信号和点  都测了   正常。。。。我也实在没折了

网友B:
遇到hp的显卡问题说实话有点虚   有那么几块什么都查了显卡就是不工作

网友C:
我就说独显那模块板层出问题了,只能用集显不就搞定啦

网友D:
你做BGA的时候显卡背面有电感被你搞掉件了,你显卡的二级小供电你一个个的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做BGA的时候显卡背面有电感被你搞掉件了,你显卡的二级小供电你一个个的查

显卡不会做失误的。    折板算是打死秀不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说独显那模块板层出问题了,只能用集显不就搞定啦

   客户不用集显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遇到hp的显卡问题说实话有点虚   有那么几块什么都查了显卡就是不工作

CQ40 就很容易板层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CQ40 就很容易板层问题

最好修不好也只好跟客户讲是板层问题  反正能想到的都试了  也可能技术局限

网友:
显卡换了吗?
还有焊盘有没有掉点!

网友:
确实麻烦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