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无八脚BIOS,换板怎么操作?

楼主(2016-05-12):
WD250G
笔记本
盘,板号2060-701499-005,无独立BIOS芯片,板子烧了,换板之后认盘错误。用 WDR怎么才能从固件生成BIOS回写?
笔记本

网友:
WDR写固件不是很熟练,求教!

网友:
没ROM芯片的可以找一个相同家族微码前两位相近的通刷用U指令加短接方法刷上ROM,盘体转后正常刷写所有通刷模块开自校准!

网友:
用trex然后让硬盘的电路板短接进入安全模式重新在trex里面重新适配硬盘电路板的微码即可不需要做自校准的

网友:
原来换过一个BIOS换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