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 联想B470蓝屏并死机

楼主(2016-05-12):
机器型号:联想B470版号:纬创LA47-10250-1_1104
故障:死机
早晨坐车过去上班,来店里后,师傅把机子交给我了,我一看是B470,A壳贴了标签,写的是“死机”,开机亮机,开始做系统(同行上次做XP系统),做啊做啊卡到装驱动一步了,一看卡在独显驱动,摸一下触摸板也没反应,看来是死机了,心想说:“难道是独显坏了?这个不好说,还是找个测试盘,做纯净WIN7吧”结果做完纯净WIN7后,开始一步一步打驱动,除集显独显没打驱动,其他驱动正常,没有出现死机,首先打集显驱动,打完重启,可以进系统,没死机,OK!下一步打独显驱动,独显驱动完毕,重启,咦?还可以进入系统,我还以为解决好了,但是还没完,重启过后,我准备打开影视软件放电影烤机,结果弹出蓝屏,一看左下角有代号:0X00000124,我上网看蓝屏代码的含义,一看。 这解释。。。看不懂,强制关机,换内存,刚进系统又蓝屏,代码一样,强制关机再开机,进系统没蓝屏,反而卡在win7欢迎界面,蓝色圈圈也不动,又死机了。问题好复杂啊,没办法,上迅维网论坛搜索一下,哇哦,有好多类似故障案例,随便看看故障的结果,原来是铁壳MOS爱坏,有的是刷BIOS就OK,有的是换CPU就好了等等。。结果不一,需要拆开机子再观察

拆啊拆啊,拆开C壳一刻,发现敌情。看图。
发现贴膜烧透了,难道元器件烧了,揭开贴膜一看,原来是。。。

啧啧,新手可能看不出来是什么元器件,楼主告诉你,这是CPU驱动芯片。烧的好狠啊,很奇迹的是CPU没烧,啧啧。

开启风枪,拿起镊子,吹啊吹啊,拆下来,找驱动芯片,找啊找啊,终于找到了,发现就一个新的驱动芯片,心想说:“保佑我把机子修好”。干起来。

换好以后,拿起万用表对2相CPU供电和1相集显供电对地阻值,一量正常,装CPU,上电,\(^o^)/YES!,点亮,拼起来,测试。

你看完后就结束了?NO 还没有,拼起来,烤机,尼玛又蓝屏死机,难道我没焊好芯片,重新拆开,重新焊,完毕后,再次测试,进入系统,尼玛又死机了,心好累,等会,是CPU问题吗?让我想起来了,驱动芯片烧穿了,公共点19V流入CPU,造成烧了,对啊,赶紧找了CPU装起来测试,结果进系统没问题,没有出现死机蓝屏,放电影烤机两天,一切没问题,好,收工,维修完毕。

机器已修复,点亮。 可怜的I5CPU
  再次给新手看看:
   我相信新人可能不懂CPU驱动芯片的作用,加了这个有什么用的?楼主来回答吧,高手勿喷。
   CPU驱动芯片的作用是控制上管和下管的。为什么加这个?因为CPU供电芯片内部不集成驱动器,由两个芯片组成电路。下面看图“供电结构”

  新手可能问愚蠢的问题:“不装驱动芯片,可以上电输出CPU供电”,楼主的答案是,上电烧后极,为什么?请看图

PU4301是驱动芯片,注意看PU4301的第8脚,连接到上管PU4313的G级,也是控制极,驱动芯片烧穿了,坏掉的驱动芯片无法控制上管的G极,那么G极处于悬空状态,加电很容易公共点19V烧到后极。明白了吧,月饼老师说过:“PWM电路中有规定,上管G极不允许悬空,也不允许拆掉PWM芯片后上电,十分危险。”

楼主想说:求加分。

网友A:
n年前我试过逆变器,当时不知道没加加驱动芯,那场面真叫一个激烈,现在换完芯片必打G级阻值

网友:
楼主写贴很详细,又可以让小白们洗白白啦

网友:
B470和V470见多了,铁壳坏,大多CPU也会软坏,有的能进系统用上10分钟就卡死了。

网友:
我前天修了一台  CPU也烧了 上下管和芯片一起换就好了

网友:
烧CPU的机器维修成本高

网友B:
呵呵,cpu驱动芯片这个称呼不合适吧,应该是CPU供电mos管末级驱动芯片。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
老师的话记得真清楚~我都忘了

网友:
我这里都有一个i5,也是这样烧的,打显卡驱动花屏,用会死机。

网友:
这CPU好可惜,这原来报价不晓得CPU也坏了吧!那怎么跟客户解释呢?

网友:
66  楼主的技术杠杠的。 感谢分享

网友:
嗯,适合小白洗白白。推荐新手观看等级:3颗星

网友:
来给你加几分,看加分的人少的可怜

网友:
真是悲剧啊可惜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你是一个徘徊在牛A与牛C之间的人物

网友C:
只是说没完全坏,真19v过去,你还能开机。

网友:
哈哈,b470的cpu,你懂的

网友:
不就是5911吗?

网友:
呵呵,联想机的通病还是挺多的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讲解的很清楚小白又洗白白了

网友:
5911坏了  上下铁壳最好跟着换了

网友:
b470铁壳坏修好,发现CPU坏的真多

网友:
此通病我早就会了

网友:
都是u 供电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LZ讲解的很详细,必须加分

网友:
这款机子就是通病了,CPU也容易烧坏!

网友:
联想这种板挺多的  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器就这样,坏了要换一套,不然又从0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cpu驱动芯片这个称呼不合适吧,应该是CPU供电mos管末级驱动芯片。

嗖嘎。。有点像台式机的CPU供电结构,就叫驱动芯片

网友:
小白又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是说没完全坏,真19v过去,你还能开机。

I5CPU挺牛逼的很,居然承受大电压,可惜cpu已经烧成半坏了

网友:
是的,你也看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n年前我试过逆变器,当时不知道没加加驱动芯,那场面真叫一个激烈,现在换完芯片必打G级阻值

是不是直接火花带闪电??

网友D:
这机子就是好那口,表示修到过同样的故障,驱动芯片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子就是好那口,表示修到过同样的故障,驱动芯片不好找

就是不好找,就上淘宝买或者购买一大批料板更合适。

网友E:
为什么那个地方老是坏呢

网友:
这个型号的机器,CPU容易坏

网友:
前两天修到V570和你这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那个地方老是坏呢

估计是主板设计师是故意的,当成通病。

网友:
B470-V470 貌似基本上都是这个问题·基本上上短路或者死机蓝屏都会报上CPU的损坏·爱烧U的机器···

网友:
PWM电路中有规定,上管G极不允许悬空,也不允许拆掉PWM芯片后上电,十分危险。”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铁皮上管不换的话,还是要返修的

不好说,看着呗。

网友:
这个机器太容易烧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修的不错,幸好发现MOS驱动芯片坏了,不然先换U,还得坏,那就惨了

是啊,确实很惨。。

网友:
也是驱动芯片

网友:
XP还死机那就和显卡没关系了,这个是双显卡,B470CPU供电咋就这么容易坏掉呢,修了不少了

网友:
这个芯片坏了,那个上管也容易坏的,而且PCb板子也容易烧穿。可以装到下面。我这几天修了几个这个铁管的。
一个E420,一个B470都是铁管烧了CPU可以点亮但是都是蓝屏或者滚动条后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