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61M-K 官网分离BIOS!

楼主(2016-05-12):
(图片)

网友:
如果  是  BIOS  问题  就可以用         我自己再试过很多!

网友A(2016-07-01):
楼主这个BIOS,是什么版本的 是1.02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BIOS,是什么版本的 是1.02的吗

H61M-K   都可以   不分!

网友(2016-08-02):
版本不一样能刷吗

网友:
H61M-K   都可以

网友(2016-09-16):
为什么我原来提示的只有1M而已?

网友B:
我用ch314提取的bin只有1M而已,为什么楼主的能达到4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ch314提取的bin只有1M而已,为什么楼主的能达到4M?

这个板子   就是4M      1M  怎么用?   后缀随便该  都可以用  BIN  ROM   什么  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   就是4M      1M  怎么用?   后缀随便该  都可以用  BIN  ROM   什么  都可以!

大师,一般是什么编程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一般是什么编程器的呢?

TL866CS

网友B:
平时还有液晶电视要维修,如果RT809F能不能兼顾?还有ASUS H61M-K这种类型的主板没PCI接口,用什么诊断卡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时还有液晶电视要维修,如果RT809F能不能兼顾?还有ASUS H61M-K这种类型的主板没PCI接口,用什么诊断卡 ...

TL460S

网友D(2016-10-30):
楼主,用什么软件分离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什么软件分离的呢

去掉800字节就可以了     什么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掉800字节就可以了     什么都可以!

具体用什么软件,可以和我说下么

网友(2018-07-11):
我的是8M的,1.03的版本,和楼主的不一样

网友(2018-09-22):
我的也是1.03版,8M的,这主板怎么回事儿?

网友:
我 的1.02   下来试下

网友(2021-10-20):
正好需要,下载个试试

网友(2022-01-23):
ganga 刚修一台就是这个型号,手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