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万用表判断芯片的好坏以A8 cpu为例示范

楼主(2016-05-13):
芯片是一个集成电路有vcc供电 负载 回路 我们在维修中可以测量好坏

网友:
你这是踢馆来了?

网友:
这个逼装的我给满分

网友:
这个这么牛逼

网友:
好东西 学习了 资料不完整。

网友:
这是用对地阻值法来测供电脚的阻值来判断,不过这样应该不绝对吧

网友:
大神来啦

网友:
我知道这图是来至。。。。。。。。。。。。。

网友:
这个可以,虽然资料不全,但是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
理论上可以,但不实际

网友:
等你测好了我换都换好了,

网友:
这个没啥用 有时候芯片坏的 时候是不发出指令 并不仅是单单的短路 而且短路的话 没拆芯片的时候在主板上就会表现出来

网友:
这方法能测量坏的严重的,要么短路,要么开路

网友:
主要供电,是好的也不一定其他功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