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E141C11T上电1.0A掉电已修好,估计这个也是通病吧。

楼主(2016-05-13):
SVE141C11T 板号:MBX-268 REV:G 上电到1.0A左右掉电拆机裸板, 查资料发现问题出在PQ225,我量了一下,发现这个出来的电压不到3V,  那应该是和栅极的PR314有关吧。量电阻两端,发现电压都非常低,这儿应该是高电压才能开启这个场管的。顺着查,发现这个电压受上拉电阻 PR347影响。量PR347上端有14V电压,而下端只有1V都不到。这不对呀。想了一想,可能是PQ243坏了引起电压下降吧。量它的栅极,没有高电平,那应该是这个管子坏了。果断换之,上电,机子电流下上到1A以上了,也不掉电了。接显示器。画面出来了。

网友:
没有图的,不知道

网友:
这个机器有图纸吗

网友:
栅极,没有高电平,那应该是这个管子坏了。果断换之,上电,

网友:
栅极就是G极

网友:
不要灌水啊

网友:
没图没真相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