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威H61主板不触发 换IO后没有内存供电修复

楼主(2016-05-13):
这是我学了那么长时间远程以来发的第一个帖子,迅维的授课技术真是好呀。今天又个客户拿来一个电脑说是开不开机,一按开关没反应  拆除主板后直接打开关针电压,发现只有0.2的电压  拆掉IO后有3.3V  换掉IO后可以触发了,但是卡D0,换了好几根都不过  上内存打植卡发现没有内存供电  查UP7711U8的条件发现没有1.5的输出,电感没电压  换掉后  装机亮机

网友:
第一次加分~

网友A:
修的这么轻松,看来学的不错哟!

网友B:
没有图  没有实际  没有经验

网友C:
H61的板修复率不高啊

网友D:
远程都能学得这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远程都能学得这么好啊

最近有点忙  没有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H61的板修复率不高啊

细心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  没有实际  没有经验

下次注意  下次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这么轻松,看来学的不错哟!

还是饼哥教的好牙

网友:
谁如果维修也能向你发帖这么ok那就是个牛人了

网友:
修板思路明确!

网友:
路过向高手们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