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问题所在

楼主(2016-05-13):
华硕的主板,显卡是N卡,接DVI接口,以前是正常的,现在突然开机到windows界面,快到用户名密码界面时黑屏,无视频信号,换VGA接口就正常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一般看到这种现象第一反应以为是驱动问题,但是系统也重装了,驱动也检查了,还装的官方的驱动,同样DVI接口下, 安全模式可以正常进入,系统windows界面正常进入,进入windows界面以后才无视频信号,换成VGA口后,一切正常,有没有高手教我下。

网友A:
还是你的显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你的显卡有问题

显卡如果有问题,那我怎么安全模式下进去没任何问题啊

网友:
大哥,经过你说的问题分析,可能有两个毛病,第一个显卡问题,第二个开机按F8进VGA模式,进去调试分辨率,调试好重启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如果有问题,那我怎么安全模式下进去没任何问题啊

安全模式你没加载显卡驱动,肯定没问题了,

网友C:
一看你就不像是搞维修的。。。。要是搞维修都你这个水平估计早关门大吉了

网友D:
进安全模式没问题是因为没有加载显卡驱动。这种就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你就不像是搞维修的。。。。要是搞维修都你这个水平估计早关门大吉了

额。。。我不是搞维修的。。我自己的电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进安全模式没问题是因为没有加载显卡驱动。这种就是显卡有问题

我以为显卡硬件有问题的话就算没加载显卡驱动照样没视频信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显卡硬件有问题的话就算没加载显卡驱动照样没视频信号的。。。

你VGA口不是正常吗,你看下DVI边上有三极管吗。把VGA的和那个兑换一下

网友E:
显卡的事儿,你滩上大事儿,换显卡就能好,不信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VGA口不是正常吗,你看下DVI边上有三极管吗。把VGA的和那个兑换一下

奥,到时候去查下这个二极管,非常感谢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显卡的事儿,你滩上大事儿,换显卡就能好,不信你试试

你敢送我个显卡换换试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敢送我个显卡换换试试么~~

你爱试不试,关我鸟事,给你提个建议你还不乐意了

网友:
显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