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弹出独显

楼主(2016-05-13):
宏碁4570的问题,老是弹出独显,重装驱动都不行,重启后就不亮屏了

网友:
显卡坏啦,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没见过,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原来显卡也可以弹出?热插拨么

网友:
能禁用吗,系统

网友:
先刷过BIOS 嘛 ,不行可能得干显卡了吧。

网友:
刷bios 把  上次我也遇到过磁

网友:
刷个BIOS 不行就禁用了或者换显卡

网友:
专业和非专业!

网友:
是不是驱动问题哦

网友:
先去官网  打驱动试试啊

网友:
刷bios吧
也就这个了

网友:
系统重装   刷bios 换显卡

网友:
或者换个别的系统

网友:
换显卡基本就好了

网友:
装系统  多换几个驱动   动BIOS  然后换显卡

网友:
没遇到过  你怎么 弄得

网友:
应该是显卡空焊或者坏了。。。。。。

网友:
查独显工作条件,都满足就干显卡

网友:
4750双显的  独显禁掉也能用

网友:
弹出光驱我见过,弹出独显还是头一回

网友:
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这个问题表示没遇到过,最后搞什么好的?

网友:
楼主 弄好了吗?

网友:
来自: 中国
压压看是不是显卡pci_e总线虚焊

网友:
先软后硬吧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显卡被拔出,,我擦!绝逼硬件问题!! 估计要上BGA了!

网友:
显卡问题,重做,不行,换显卡

网友:
修好了吗介绍下经验,

网友:
查一下显卡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