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电脑开关电源故障维修篇

楼主(2016-05-13):
详解:电脑开关电源故障维修篇

  计算机开关电源工作电压较高,通过的电流较大,且工作在有自感电动势的状态下,因此,在使用过程中故障率较高。不过只要对计算机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有了足够的了解,那么在开关电源遇到故障时也能及时处理,下面是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及电源故障维修记录。

  首先,知道了计算机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后。电源先将高电压交流电(220V)通过全桥二极管(图1、2)整流以后成为高电压的脉冲直流电,再经过电容滤波(图3)以后成为高压直流电。

图一 电脑开关电源故障维修篇

图二 电脑开关电源故障维修篇

图三 电脑开关电源故障维修篇

  此时,控制电路控制大功率开关三极管将高压直流电按照一定的高频频率分批送到高频变压器的初级(图4)。接着,把从次级线圈输出的降压后的高频低压交流电通过整流滤波转换为能使电脑工作的低电压强电流的直流电。其中,控制电路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它能有效的监控输出端的电压值,并向功率开关三极管发出信号控制电压上下调整的幅度。在计算机开关电源中,由于电源输入部分工作在高电压、大电流的状态下,故障率最高;其次输出直流部分的整流二极管、保护二极管、大功率开关三极管较易损坏;再就是脉宽调制器TL494的4脚电压是保护电路的关键测试点。通过对多台电源的维修,总结出了对付电源常见故障的法。

图四 电脑开关电源故障维修篇

  一、在断电情况下,“望、闻、问、切”

  由于检修电源要接触到220V高压电,人体一旦接触36V以上的电压就有生命危险。因此,尽量先检查一下在断电状态下有无明显的短路、元器件损坏故障。首先,打开电源的外壳,检查保险丝(图5)是否熔断,再观察电源的内部情况,如果发现电源的PCB板上元件破裂,则应重点检查此元件,一般来讲这是出现故障的主要原因;闻一下电源内部是否有糊味,检查是否有烧焦的元器件;记录电源损坏的经过,对电源进行的违规操作,在初步检查以后,还要对电源进行更深入地检测。

图五 电脑开关电源故障维修篇

  用万用表测量AC电源线两端的正反向电阻及电容器充电情况,如果电阻值过低,说明电源内部存在短路,正常时其阻值应能达到100千欧以上;电容器应能够充放电,如果损坏,则表现为AC电源线两端阻值低,呈短路状态,否则可能是开关三极管VT1、VT2击穿。

  然后检查直流输出部分。脱开负载,分别测量各组输出端的对地电阻,正常时,表针应有电容器充放电摆动,最后指示的应为该路的泄放电阻的阻值。否则多数是整流二极管反向击穿所致。

  二、加电检测

  检修ATX开关电源,应从PS-ON和PW-OK、+5V SB信号人手。脱机带电检测ATX电源待机状态时,+5V SB、PS-ON信号高电平,PW-OK低电平,其他电压无输出。ATX电源由待机状态转为启动受控状态的方法是:用一根导线把ATX插头14脚PS-ON信号,与任一地端3、5、7、13、15、16、17中的一脚短接,此时PS-ON信号为零电平,PW-OK、+5V SB信号为高电平,开关电源风扇旋转,ATX插头+3.3V、+5V、+12V有输出。

  在通过上述检查后,就可通电测试。这时候才是关键所在,需要有一定的经验、电子基础及维修技巧。一般来讲应重点检查一下电源的输入端,开关三极管,电源保护电路以及电源的输出电压电流等。如果电源启动一下就停止,则该电源处于保护状态下,可直接测量TL494的4脚电压,正常值应为0.4V以下,若测得电压值为+4V以上,则说明电源的处于保护状态下,应重点检查产生保护的原因。由于接触到高电压,建议没有电子基础的朋友要小心操作。

  三、常见故障

  保险丝熔断

  一般情况下,保险丝熔断说明电源的内部线路有问题。由于电源工作在高电压、大电流的状态下,电网电压的波动、浪涌都会引起电源内电流瞬间增大而使保险丝熔断。重点应检查电源输入端的整流二极管,高压滤波电解电容,逆变功率开关管等,检查一下这些元器件有无击穿、开路、损坏等。如果确实是保险丝熔断,应该首先查看电路板上的各个元件,看这些元件的外表有没有被烧糊,有没有电解液溢出。如果没有发现上述情况,则用万用表进行测量,如果测量出来两个大功率开关管e、 c极间的阻值小于100kΩ,说明开关管损坏。其次测量输入端的电阻值,若小于200kΩ,说明后端有局部短路现象。

  无直流电压输出或电压输出不稳定

  如果保险丝是完好的,可是在有负载情况下,各级直流电压无输出。这种情况主要是以下原因造成的:电源中出现开路、短路现象,过压、过流保护电路出现故障,振荡电路没有工作,电源负载过重,高频整流滤波电路中整流二极管被击穿,滤波电容漏电等。这时,首先用万用表测量系统板+5V电源的对地电阻,若大于0.8Ω,则说明电路板无短路现象;然后将电脑中不必要的硬件暂时拆除,如硬盘、光盘驱动器等,只留下主板、电源、蜂鸣器,然后再测量各输出端的直流电压,如果这时输出为零,则可以肯定是电源的控制电路出了故障。

  电源负载能力差

  电源负开能力差是一个常见的故障,一般都是出现在老式或是工作时间长的电源中,主要原因是各元器件老化,开关三极管的工作不稳定,没有及时进行散热等。应重点检查稳压二极管是否发热漏电,整流二极管损坏、高压滤波电容损坏、晶体管工作点未选择好等。

  通电无电压输出,电源内发出吱吱声。

  这是电源过载或无负载的典型特征。先仔细检查各个元件,重点检查整流二极管、开关管等。经过仔细检查,发现一个整流二极管1N4001的表面已烧黑,而且电路板也给烧黑了。找同型号的二极管换下,用万用表一量果然是击穿的。接上电源,可风扇不转,吱吱声依然。用万用表量+12V输出只有+0.2V,+5V只有0.1V。这说明元件被击穿时电源启动自我保护。测量初级和次级开关管,发现初级开关管中有一个已损坏,用相同型号的开关管换上,故障排除,一切正常。

  没有吱吱声,上一个保险丝就烧一个保险丝。

  由于保险丝不断地熔断,搜索范围就缩小了。可能性只有3个:1、整流桥击穿,2、大电解电容击穿,3、初级开关管击穿。电源的整流桥一般是分立的四个整流二极管,或是将四个二极管固化在一起。将整流桥拆下一量是正常的。大电解电容拆下测试后也正常,注意焊回时要注意正负极。最后的可能就只剩开关管了。这个电源的初级只有一个大功率的开关管。拆下一量果然击穿,找同型号开关管换上问题解决。

 图六 电脑开关电源故障维修篇

  一般电源损坏都可以归结为保险丝熔断、整流二极管损坏、滤波电容开路或击穿、开关三极管击穿以及电源自保护等,因开关电源的电路较简单,故障类型少,很容易判断出故障位置。只要有足够的电子基础知识,注意经验的积累,电源故障是可以轻松检修的。

网友:
好东西,感谢分享,版主多发点这类资料出来

网友A:
现在普通电源维修利润太低

网友B:
是不是看了刘老师的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普通电源维修利润太低

拿来练手可以啊 好电源可以修好了 自己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看了刘老师的视频

按也是看了下刘老师视频
在论坛高手的指导下 学习修好的 第一个电源

网友:
这个电源部分的描述只能局限于传统的长城的电源部分如果遇上高功率的或者是带数字电路的台达高效这些就没辙了

网友:
电源部分如果遇上高功率的或者是带数字电路的台达高效这些就没辙了

网友:
貌似这个是真的?  大神 是不是有人抄袭

网友:
谢谢您的分享,你就是我维修的导师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一下,说不定就用得上,谢谢分享

网友(2016-06-20):
现在修电源的好少了。利润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