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冠盟GMIH61MC的桥可以判死刑了吗?

楼主(2016-05-13):
路过的各位大神请指点一下,H61的桥1.05V供电对地只有21欧姆,无时钟,晶振换了,谐振电容换了,还是那个屌样。这个桥是不是已经判死刑了?

网友A:
就是这个屌东西,昨天刚花50块钱加上一块G31练快板,这次看样又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屌东西,昨天刚花50块钱加上一块G31练快板,这次看样又赔了。

请说明故障现象,不然没法帮你分析,H61的桥一般还是很少坏得

网友:
先是掉电不能重新触发,查出内存供电pwm芯片sp6321以及场管坏,用9214代换后换掉场管电压1.6v,能触发但长按停不了,后量桥边上晶振无波形,1.05V供电对地只有21欧姆,无时钟,晶振换了,谐振电容换了,还是那个屌样。谢谢指点。

网友:
1.05V对地阻值本来就不高。你现在能触发先测量一下供电先啊

网友:
对地址算是正常的

网友:
哦,谢谢指导,但是为什么一加热之后1.05V对地就0了呢

网友:
本来就是偏低的

网友:
看看这个波形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这是另一只脚的

网友:
恳请版主在赐教一下

网友:
H61都 是不值钱的东西了,报高点客户就不修了,更何况是杂牌的,几下搞不出来我就扔了。免得找出故障来报价后客户说买二手都买的到。。。。。
不过支持楼主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