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 PCB CODE:BA41-01217A REV:MP1.1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5-13):
昨天下午接修到一台三星R428笔记本电脑,客户说不开机,接过机器后接可调电源试机,确实不开机,待机0.198(地球人都知道的通病),明显不对,有轻微短路,因为手上正在修别的机器,先报价让客户留下电话走了,等搞完手上的事后,开机拆机取主板,待机0.198,不触发,RT8205A很烫手,下载好图纸

测无3V,5V,RT8205A的线性电压VREG3:1.71V,VREG5:4.99V,很明显VREG3被拉低了,通过追查P3.3V_MICOM的去向,除了去到EC和VCCRTC D516肖特基二极管作为供电外,其它地方都是作为上拉,测EC这边没有短路,当测到D516的3脚时发现问题了,对地阻值0.03,拆掉D516后,RT8205A VREG3恢复正常了,接下来就查C145,C146,C130看有没有短路就行了,C146,C130在一起,就先拆了这两个,还是短,接着拆C145(这个电容很难找,在硬盘下面黑色绝缘胶下面,撕开胶纸和看得到,拆了它就不短了,实测C145已短),接上可调电源,待机正常了0.014,按开关触发亮机,到此修复完毕。当然这个问题其实是通病,我只是想把这个维修思路写出来,也要学会自己找,不能老是去找通病维修,维修学习维修思路很重要,高手勿喷,谢谢,愿意加分的帮我加点分吧

网友:
呵呵,不敢当,一起学习成长

网友:
通病修过多台了

网友:
赞一个赞一个

网友:
通病钱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