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楼主(2016-05-13):
nct6776f 这个触发条件是多少脚?
求助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8958-1-1.html
这个5楼有IO的PDF。你可以看下。楼主

网友:
开关到61脚然后就不知道是哪个脚去桥后61桥返回io后63拉低pson吧 pdf模糊不清楚看起来怪怪的 望版主指导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