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05S3G

楼主(2016-05-13):
   一款超极本电流卡在0.16不动,有两三个电感没电压,这种板没什么修的,不短路就刷BIOS,BIOS刷了还是一样。只有4合1的桥了,说干就干,怕没钢网,先加焊,亮了两把就又卡在0.16了,重植OK

网友A:
这个都敢纸球,我是不敢的,让客户换班

网友:
你的照片看花了眼。4合一的桥了,是没啥好修的了,。

网友:
三星板子好容易吹变形的

网友B:
三星的板子是容易变形

网友:
这个桥没几个点 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敢纸球,我是不敢的,让客户换班

什么都要多尝试,小心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板子是容易变形

上BGA之前先烤下板,在BGA上面用100度左右多暂停下,每到一个温度都手动暂停,下面放个可以支撑的风嘴,这样稳稳地

网友:
好经验,装入脑海

网友:
三星的板子太容易变形了。

网友C:
楼主胆大心细,还判断准确。  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胆大心细,还判断准确。  高

不是判断准确,是把所有问题排除了,就剩它了

网友:
是有些SLP信号没发出吧

网友:
垃圾电脑,看电影都看不了

网友:
这机器是刷的我上传的BIOS  吧  哈哈。  这款机器 记得去年的时候都修过,   当时我就向各位说过,这个CPU容易  虚焊!!!

网友:
amd的一体u,坏得真是一把一把的

网友:
这可是实打实的技术活!

网友:
请问什么叫四合一啊

网友:
三板斧哈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