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n 这个信号。。

楼主(2016-05-13):
一直5v 没有跳变。 短接开关 s3信号一直低,,,,
信号

网友:
S3为高,pson高变低就触发,检测南桥待机条件

网友:
有条件的话把PSON挑起来,如果还跳变的话肯定就是IO的问题,如果不跳就查桥吧。

网友:
小白座等大神来解释

网友:
slp-s3 一直为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