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总爱烧CPU上管,找到解决方法了

楼主(2016-05-13):
今天修一块联想G31的主板,故障是CPU供电的上管短了,换之,两分钟不到,又烧了,晕死,接下来连续换了两三个,还是烧,最后干脆把上管和两个下管都拆了,不要了,反正还有两相供电,试机半个小时,完美解决

网友A:
这个方法不妥哦

网友:
轻载可以   带负载重就维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不妥哦

为何?作用正常啊

网友:
驱动芯片或外围电路可能有问题吧
不过这样的故障示波器容易发现故障原因

网友:
能用个一年半载就可以了   坏了再修    不然哪儿来的钱挣

网友:
正常上网可以,估计玩个游戏就不行了。

网友:
万一功率过大,容易烧的,这个一般就是芯片造成的屡烧上管。

网友:
这个真的行吗  呵呵呵

网友:
不明原理,如果 那一组性能差,换那一组不就好了吗?拆了不会烧其它吗

网友:
都这样了,我也只能呵呵

网友:
这样不好,负载重时怕不行,。。

网友:
这也是个办法哦,没招了这样来也行,学习一下

网友:
看总共只有三相供电 ,你拆了一相,另两相估记用不了多久

网友:
这样很容易坏的。

网友:
你这个估计带负载能力不行,用波波打一下波形看嘛,不是上电就烧吧

网友:
一般上上网是没问题  玩游戏绝对返现

网友:
PWM芯片有问题,量一下 上管和下管的G极有没有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
cpu是多大的,两相供电稳定不

网友:
嗯,有时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还是把CPU供电芯片换了吧,这样用不长吧

网友:
5# e75xiuli 2016-5-13 13:22 驱动芯片或外围电路可能有问题吧   不过这样的故障示波器容易发现故障原因

网友:
换掉管子还要换掉连接的新片才行

网友:
不行  你把主控拆了吧  应该是主控

网友:
CPU一旦负载高就绝对出问题 这烧上管细心点应该能查出问题来吧 这样处理不妥当

网友:
不得以拆掉也行。呵呵。

网友:
少一相供电,负荷大时会CPU供电纹波大易死机

网友:
这样不会烧cpu吗?

网友:
有隐患吧,不过修好就行

网友:
建议是把管和IC一起换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