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 插内存断电,求助!!

楼主(2016-05-13):
联想V470 插内存断电,求助!!

网友:
V470BIOS没那么容易坏,你找板号吧,和B470一样的

网友:
测测内存工作条件   是不是内存有微短的地方  测测供电

网友:
我也有台这样的机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6-06-29):
楼主解决了吗?也遇到一台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