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七彩虹H61U. V27

楼主(2016-05-13):
        H61U-V27          CF-G6-MX-2.7

主板挂在BIOS里面不操作没问题,  也能装完系统, 但是一打开网站, 或操作一点其他东西, 点击到其他东西, 就会卡住重启。
内存换过,BIOS刷过。
                                挂着一直反而没事。。

网友A:
看看cpu芯片外围电阻阻值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cpu芯片外围电阻阻值正常吗

把网卡拆掉了。 CPU大供电芯片, 小供电芯片全部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不行就放弃了·
!!     划不来····

网友:
没戏了。。。 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