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EH-111T版号Z50HR集显电感对地短路

楼主(2016-05-13):
此板待机偏低0.002无待机电压。按开关3V 5V瞬间出来掉电。无明显短路地方。EC待机 复位 LID 开关正常。无集成电感。问题测量集成显卡输出端对地短路。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路过的哥哥们知道的告诉下。记得此机器好像待机时候有3V的。索尼的很少修。图片上打对号的地方对地短路

网友:
我也在一个0203的主板

网友:
这个电阻很小,断开显卡供电试试

网友A:
集成显卡对地阻值小还是直接短路 cpu拿掉在测 按照上电时序修

网友:
期待维修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集成显卡对地阻值小还是直接短路 cpu拿掉在测 按照上电时序修

CPU没装。对地为0.集显电路厂家根本就没装。找了几个索尼的料板测量集显电感都不对地为0。不知道为什么这块板子对地为0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电感输出端对地短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PU没装。对地为0.集显电路厂家根本就没装。找了几个索尼的料板测量集显电感都不对地为0。不知道为什么这 ...

用1v电压烧下机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1v电压烧下机看看

电感输出直接进CPU里面了。CPU又没装。烧什么呢。。。。把CPU装上去烧烧看看CPU能不能坏

网友:
楼主修出来了吗,分享下经验

网友:
对地为0那肯定是短路了

网友:
是呀 修好了没有,修好了分享下经验撒

网友:
0欧吗     如果是0欧就肯定短路

网友:
烧鸡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滤波电容容易出问题

网友:
裸板测试一下呢。

网友:
CPU供电短路了。集成没装 先不用管它。先修CPU供电线路。  一般管子 爱坏。   先测量管子, 再看看 CPU供电芯片 坏了没,  同样的故障  也修过  是 CPU  供电的1.0  电容短路的。

网友:
都没用料的,怀疑它干吗?采用单独立显卡输出,集显不采用。

网友:
先修待机啊,后面的先不管

网友:
记得弄过这个板号的几次,你看下3 5V的虑波电容,还有BIOS还有风扇这些都有引起开机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