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5键盘打不了数字按数字键出上面的符号出来

楼主(2016-05-13):
A1465键盘打不了数字,按数字键出上面的符号出来,大写键按亮以后就关不了。拆掉键盘外接好使,所以就发回来一个键盘换上,结果还是一样故障,有没有谁维修过这种故障啊。

网友:
是不是EC的问题

网友A:
建议从键盘插座查起,键盘控制芯片及相关电路。

网友:
EC换过也不行吗

网友:
有可能啊 但是不确定啊

网友:
啥不错啊,都愁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从键盘插座查起,键盘控制芯片及相关电路。

测量了,正常啊。但是还没换ec.

网友:
还没换呢,我想先看看大家的意见。

网友:
很简单测,FN坏

网友:
键盘都换过了,应该不是FN。

网友B:
键 盘的接口打打值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 盘的接口打打值看下

打过了 也是正常的电压也正常 我蒙了现在

网友C:
如果是机器进水的话建议你看一下接口和你键盘芯片那边

网友D:
阻值量了么 正常么

网友E:
看了所有的 评论  也没有啥思路    你看会不会是 一按大写的 灯有问题呢

网友F:
座子ec   就这俩了

网友G:
键盘跟触摸板一起的  看接口的芯片

网友:
EC不要换带程序,你进苹果系统试试

网友:
把键盘拆出来再接上试试

网友:
接口,和相关电路

网友:
打阻值,查EC,不行,先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H:
是不是键盘的那个开关没关掉,还有,看是不是主板EC边上是不是进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键盘的那个开关没关掉,还有,看是不是主板EC边上是不是进水了

SHIFT连键 主板没有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机器进水的话建议你看一下接口和你键盘芯片那边

没进水 。。。。。。。。。。。。。。。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阻值量了么 正常么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所有的 评论  也没有啥思路    你看会不会是 一按大写的 灯有问题呢

不过大写灯 按下去亮了后就切不回来了一直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座子ec   就这俩了

苹果AIR 笔记本EC不控制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G:
键盘跟触摸板一起的  看接口的芯片

你的建议比较靠谱

网友:
键盘接口查查。

网友:
解决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键盘芯片坏了

网友:
按字母按出字母上面那个的,你按FN+NUNLOCK试试。大写那个就不懂了,要不进PE看看大写灵不灵

网友:
键盘口打值,换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