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冠捷易美逊ENVISION TFT22W90PS LM220WE1-TLE1 白屏维修

楼主(2016-05-13):
机器型号:冠捷易美逊ENVISION  TFT22W90PS 屏型号:LG DISP LM220WE1-TLE1,故障现象:白屏,逻辑板F1坏,更换后测F1对地阻值正反分别为:二极管档771,503。怀疑烧F1后面肯定有短路。结果查了几个小时也没有找到问题。最终决定加电试机。一次点亮,也没有再烧保险。

正常显示时所测量电压:WIN:5.0V,U5:5.0V,3.4V0V;US2:VSW 5V,VGL 0.1V;V-1,12VV1-4 0.2V;VGL-5.1V,VGH:30.1V,VGH-EO:30.7V,VGH-L:30.7V,VDD:12.2V;VCOMC:5.1V;U4 VCC:3.4V,EEP-WP:3.4V,SCL:3.4V,SDL:3.4V;UC1 MVCC:2.6V,DVCC:2.6V,LVCC:2.6V,RES:3.4V;V1:11.9V,V2:11.2V,V13:1.1V,V3:9.4V,V4:8.9VV11:3.4V,V7:6.8V,V8:5.7VV9:4.8V,V5:8.4V。

网友:
屏5V 供电的保险开路了是吧,量阻值不短就直接通电测试啊。

网友:
二极管档771,503
不应当判断是短路的

网友:
烧保险一般是有原因的。机器正在测试中。如果换个保险直接好了。就要好好测试。说不定用不了几天又烧了。一定要提高警惕。查找原因。也有因为电压不稳定造成的烧保险。还有保险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
很多几乎没有电路  直连保险就好

网友:
实在不确定 小电压试烧下就OK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