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炸保险的电源板 换了保险 整流桥 开关管 芯片还炸是咋 回事

楼主(2016-05-13):
遇到几块电源板有的是路由板有的是打印机板短路炸保险的电源板   换了保险  整流桥  开关管 芯片还炸是咋 回事

网友A:
楼主不用串灯大法吗?.....

网友:
检查开关变压器是否烧坏,用我提供的开关变压器测试工具检测,用万用表是检查不出来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4243-1-1.html

网友:
压敏电阻已击穿。。。。

网友:
电源板短路主要测什么?

网友:
温馨提示,维修电源类的东西最好在电源线AC输入端串个100W灯泡,并装个一个开关,这样就不会来回换保险丝,来回炸了

网友:
电源一般电容坏的比较多,主要发热元件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用串灯大法吗?.....

按插电前 都上灯泡看下 还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插电前 都上灯泡看下 还有没有短路的

估计楼主对短路还没形成条件反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楼主对短路还没形成条件反射.........

炸了 两次后 吸取的教训 每次都得上灯泡 看有没有短路的
拿声音 吓人啊 砰地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炸了 两次后 吸取的教训 每次都得上灯泡 看有没有短路的
拿声音 吓人啊 砰地一声

串灯大法确实是非常实用的.........

网友:
我都给保险炸怕了,太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