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JC 机器板号就是K42JC 2.2 自动加电

楼主(2016-05-13):
  华硕p4JC 机器板号就是K42JC 2.2  自动触发 电流不上CPU 跑到0.25左右  然后掉到0.01  重启然后又掉  反复这样    《显卡发烫 》  3   5V 供电都正常       公共电的电压反复掉     显卡  BIOS   北桥 同行说都搞了   说还是这样  其他的我观察了下没有动什么地方   主板是独立显卡    南北桥集成的HM55  求解

网友:
查看是那个信号不稳定吧

网友:
看来你同行的技术不比你差,他还搞了显卡、BIOS、桥。
而你是上来就问

网友:
先看RTC电路   再看各路电压都出来了没有

网友:
可能和南桥有关系,HM55的桥挺爱坏的

网友:
是不是同行的桥没做好啊    我修过一台  板号和你的一样的   换桥搞定

网友:
用示波器量上电瞬间的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