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00加电能听到开机的声音就是没有图像

楼主(2016-05-13):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A700加电能听到开机的声音就是没有图像,,求助中,是不是高压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
外接有显吗?看看是不是没背光

网友:
是不是屏坏了 先外接试试

网友:
显卡故障也会这种情况

网友:
仔细看下,行不行暗屏

网友:
今天修到一台 是高压的问题 烙铁搞定 哈哈

网友:
外接显示吗?是不是暗屏。一个一个的排除掉。显卡不大几率

网友:
sm ya  haiyao hui fu

网友:
显卡是不是216-0772000我记得这个显卡挺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