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s1求助。

楼主(2016-05-13):
客户拿过来后上电。 反复掉电。 刷了下bios不行。 主板没有外伤。 这板子有通病吗? 现在没思路了。
掉电
通病

网友:
现在的缺电压都会掉电的。你先测量下电压。还有就是IO的检测信号容易出问题

网友:
刷BIOS 压桥试试

网友:
用波波看看掉电瞬间的供电是否正常, 电压正常出来,拿CPU供电和SLP_S3对比一下,看看谁先掉

网友:
测瞬间电压供到哪了 在判断故障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5442377
试试这个

网友:
查查有无缺电压,温度检测和双路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Lz怎么样修好了吗

网友:
看一下供电 内存到复位

网友:
i.O检测那边是2V。看看

网友:
按时序查,表笔点主后再触发,哪里没供电

网友:
技嘉供电问题掉电比较多

网友:
昨天遇到块刷BIOS就好了

网友:
刷BIOS,bios是通病

网友(2017-08-25):
按思路来,通病有的,还是电压不正常导致的掉电,

网友:
技嘉的主板一半缺电压或者电压偏高也会引起这类故障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