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提示encrypt

楼主(2016-05-13):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主机开机提示下面图怎么回事,重装系统格盘无任何效果。

网友:
刷个BIOS算是

网友:
刷了也一样

网友A:
或者不接硬盘 能不能进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不接硬盘 能不能进BIOS

BIOS能进,换了硬盘应该就可以 但是扫了硬盘从头到尾没任何坏道

网友B:
加密了?放下电,刷个BIOS试下。如果还有问题就换个硬盘看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密了?放下电,刷个BIOS试下。如果还有问题就换个硬盘看下

放电试过了刚刚,BIOS也刷了的 换了硬盘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放电试过了刚刚,BIOS也刷了的 换了硬盘可以

那就是这个硬盘加密了如果你不是专业人员估计搞不定。我说的专业人员是硬盘这块得

网友:
是硬盘有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这个硬盘加密了如果你不是专业人员估计搞不定。我说的专业人员是硬盘这块得

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C:
对,但是客户不换硬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但是客户不换硬盘

提示的是硬盘加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提示的是硬盘加密了。。、、

怎么解

网友D:
专业数据恢复的可能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专业数据恢复的可能才行。。。。

也不行,只显示了一个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