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蓝暴经典450w电源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6-05-13):
全汉主动pfc,短接转一下就停,测量各输出电源没达到标称值就停了,所以应该没有过压保护。测量大电容在短接绿黑瞬间电压升到380,然后就维持不住了,换了2个431等问题依旧。方案cm6805,ps229,坛里大神有没有229的资料啊,或者给个维修方向,一碰到这种问题就头痛

网友:
这种带PFC的电源不好修

网友A:
楼主先查电容,在查输出的整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查电容,在查输出的整流管........

这个情况是对的,不过电源很新,测量输出没短路,看来需要换输出电容试试,以前好像碰到过电容漏电的问题,开机就停。谢谢你提醒回去试试

网友:
全汉主动pfc,比较难修,但还有维修价值,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情况是对的,不过电源很新,测量输出没短路,看来需要换输出电容试试,以前好像碰到过电容漏电的问题 ...

换了全部的输出电容,问题依旧,肖特基坏的可能性不大。阻值都正常。估计保护电路本身有问题,这一块怎么搞,ps229的参数没有啊

网友C:
PS229的参数就用想了,没有的,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ZEpEJyer_Dk9j8Dwoa3VgH5Ql1Vcna1Cb626OZtC7sc-QaZ-HUiH9Oj2fEkee0VIbD_yxU0Dk7wrbnShPtW340KxILHN95oTVPcCpuyK60i
你参考下吧

网友:
搞不好,换了ps229问题依旧,取样电阻也没有问题,cm6805周边元件也正常,所以的电阻都量了个边,找不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PS229的参数就用想了,没有的,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ZEpEJyer_Dk9j8Dwoa3VgH5Ql1Vcna1Cb626O ...

谢谢,229换了问题依旧,取样电阻也测量没问题,所以的元件量了个遍,没找到坏的。

网友D:
先按照套路出牌,先短接光耦,看各组电压是否正常,哪路偏高修哪路,方向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5VSB?
PS-ON?

都有,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先按照套路出牌,先短接光耦,看各组电压是否正常,哪路偏高修哪路,方向很重要

一个光耦输出17v稳定,一个光耦短接瞬间输出有电压到6805的7脚,然后就没了,风扇停转,短接这个光耦也不转。不知道是初级还是次级问题,次级基本都换了个遍。

网友E:
最有可能是初级短路,次级过压。
看瞬间各路电压输出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最有可能是初级短路,次级过压。
看瞬间各路电压输出值。

都没有达到标称值,初级的几个怀疑的电阻也搞下来测量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没有达到标称值,初级的几个怀疑的电阻也搞下来测量没问题

这种问题 最难修了
不知道是过压 欠压 还是过流 过功率
估计得上示波器 测后级输出

网友E:
ps229就是WT7525

网友:
引用 网友E:
ps229就是WT7525

嗯,好像互相兼容,我换上的229好像挂了,绿线电压只有1,7v左右,短接一会启动一会停的,凡是cm6800,6805的芯片,有问题pfc都会停止工作,电压降到310吗,记得有些短接后,不管风扇转不转,pfc有380v,这个一停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光耦输出17v稳定,一个光耦短接瞬间输出有电压到6805的7脚,然后就没了,风扇停转,短接这个光耦也不 ...

维修主动PFC ,你有AC 交流电源供应器吗?  你可以尝试先把AC输入电压调到264V ,然后先不要做任何动作,等待几秒钟,等大电容充电完成,再断掉AC输入,然后再短接光耦,如果一切正常,那就是PFC这块的问题,带PFC的电源这样判定问题有时候特别明显,不妨一试,但是要注意,高压充电几秒钟要断电才能做短接动作,因为有的是PFC故障电源保护了,直接高压供电会导致电压暴高,电容爆浆.场面甚是惊人!

网友:
对了,忘了说了,断掉AC后短接的时候查看各组数据一定要快,因为一会大电容电放完了就看不到数据了,最好接在多路负载机上看,这样比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