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560成功砍掉A通道!(附NVIDIA显卡砍通道方法)

楼主(2016-05-13):
显卡还是上次那块没修好,A区PCB过孔有问题的翔升GTX560,由于显存过孔不通(0-31位有两个,31-64位有一个时好时坏的,通路卡PCB品质真差,孔都打歪的),所以A区总是花屏,换显存无果,想刷560SE 768或460V2 768M的BIOS,结果发现整个百度搜索引擎都找不到560SE 768M的BIOS。

而且,刷560SE 1024M的BIOS发现,显卡被认成是1280M显存,说明A区显存控制器依然没有被屏必,刷BIOS看来解决不了问题。

然后结合十哥哥和某位大神修改550TI的位置,和点点滴滴的话语参数,自已成功将GTX560砍掉A通道变成336SP 192BIT 768M的560SE+

附上改BIOS成功后的图

以及砍掉A通道的BIOS:

网友A:
去年有研究过十哥哥的BIOS,照着改了GTX480的ABCDE通道,好像有很多个组合的,个别组合可以正常亮机,个别组合会蓝屏,不明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年有研究过十哥哥的BIOS,照着改了GTX480的ABCDE通道,好像有很多个组合的,个别组合可以正常亮机,个别 ...

网友:
楼主真厉害 对了 楼主有没有七彩虹显卡的BIOS

网友:
这个砍掉了,同样也能把这个显卡增加吧,显存位宽,都能增加吗

网友:
感觉很神奇啊,是把显存位宽砍了?gtx560记得是256位的

网友B:
厉害,这样改显卡的性能是不是差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这样改显卡的性能是不是差很多

是差一点,但可以超下频尽力补偿,如果不砍,遇到象PCB过孔或GPU显控器坏基本就没得救了。

网友C:
楼主厉害啊、还会改BIOS、是在迅维学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啊、还会改BIOS、是在迅维学的吗?

改法是参考迅维论坛上一些搜出来的资料进行猜测最终试验成功的。

可能还有不正确的地方,希望真正会改BIOS砍通道的大神来解释一下那就完全弄明白了:)

网友:
这个只适用于N卡,你也可以上两显存让他成为2G 64BIT
技术贴,我都会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