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笔记本LED屏背光工作条件

楼主(2016-05-13):
我就知道供电19V   GND接地      LED_EN背光开启3.3     PWM背光调节3.3    这四大条件, 但是飞线19V接电源   LED_EN和PWM都接个3.3V        背光仍然不启动,是不是还有啥条件没有满足?    求其他条件

网友A:
你少了一根线 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少了一根线 屏供电

3.3V屏供电吗?

网友:
自己给自己顶顶

网友:
这几个条件满足正常的升压板和灯条可以点亮背光

网友:
是暗屏吗  你确定跑马结束了吗

网友B:
背光电路正常,灯条正常,具备这4个条件可以点亮。大家改背光就是找这几个条件来改的。
就一背光问题,困扰你几天了。你屏是换过的,请问你是在屏上测满足这些条件的吗?

网友:
你只要背光亮的话这几个条件满足了就会亮了,不亮你就要考虑是不是屏控板升压电路或甚至是背光灯条坏了,也就是屏的故障了,看你还修不修了

网友:
四条件满足的话  一般会亮 不亮有的时候芯片 或者你查查PWM  不要强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背光电路正常,灯条正常,具备这4个条件可以点亮。大家改背光就是找这几个条件来改的。
就一背光问题,困 ...

升压才升到38V   背光不亮    但是换了好几个屏也不亮,在屏幕那端的接口处测量 EN   B+  都正常,唯独PWM0V     但是将PWM拉高成3.3也不亮背光,按说换了好几个屏了   排除屏幕了    应该可以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升压才升到38V   背光不亮    但是换了好几个屏也不亮,在屏幕那端的接口处测量 EN   B+  都正常,唯独PW ...

是140的通用40针屏吗?在屏接口测35/36/383940的供电,PWM在屏上测0V,拉高时要切断回路。

网友:
还有个调节亮度的 没电压 会暗屏的

网友:
如果是通用的板,就可以了,如果是专用的,那就不一定了。看图路吧!

网友:
要是安平的话,这样就可以亮了。还是不亮看看你的灯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