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和断路的区别

楼主(2016-05-13):
短路和断路的区别

  正常情况下的各种电路,其电流的途径是由电源的一端经负载电阻流回电源的另一端而成闭合回路。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人们尤其是电工朋友说起短路和断路,两个词音相近,意却相反,学习过电路知识的都是非常清楚的。而对于学习时都没那么用心的人来说,短路和断路可能还真的分不怎么清楚。那么,短路和断路的区别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先认识一下什么是短路?什么是断路?

  一、短路

  所谓短路,就是在电路中电流不通过用电器直接连接到电源两端,通俗一点说就是不该相连的两点而直接相连,大部分短路都是相对地而言的。

  短路的测量方法:万用表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待测的位置,直接读取数值(忽略小数点)。

  短路的分类:大短路、微短路。

  1.大短指完全对地,比如下图我们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公共点”的对地值时,显示为0就是大短路。

  大短路实测图:

短路和断路的区别  图1

  2.微短是指对地值比正常值偏小。比如下图我们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3VALW”的对地值,正常应该是300左右,而此板只有34,说明是微短路。

  微短路实测图:

短路和断路的区别  图2

  二、断路

  所谓断路,就是在闭合回路中发生断线,使电流不能导通的现象。通俗来讲就是本来相通的地方而没有相通。

  测量方法:万用表蜂鸣档或二极档,红黑表笔各接信号的两端,如果显示为0表示通的,如果显示为OL,表示断路了。

  断路实测图:

短路和断路的区别  图3

  了解了什么是短路和断路,那么短路和断路的区别想必读者已经一目了然,从万用表的测量方法和测量的数值来看,都是完全不同。

  弄清短路和短路的区别,肯定是维修的必要基础。迅维电脑维修中心的专业师傅在这还透漏点关于笔记本中短路和断路的维修方法:
短路,可以使用“烧机法”。

  具体操作方法:

  先从短路点飞一根线出来,将稳压电源的电压调的要比原来此处正常电压低一点,将稳压电源电流限制在1A内,接上烧机线,正极接飞线,负极接地,然后用手去摸板子上你认为的可疑区域,摸到比较烫的元件,就是它坏了。假如发烫不明显,我们也可以适当调大电流,不过这里有点也要注意:对地值为0的一般是烧不出来的。

短路和断路的区别  图4

  断路的解决办法比较简单,那就是直接飞线。如下为飞线常用的漆包线。

短路和断路的区别  图5

  希望初学者通过本文能彻底明白短路和断路的区别,更多精彩的电路基础知识可以访问迅维网。

网友:
好基础的知识,,,,,

网友:
版主讲得比较通俗,新手们应该好理解了。

网友:
对新手来说,是个大福利

网友:
学习了,观点复习温新了

网友:
对于小白的我来说,是好东西

网友:
断路比较喜欢说开路。

网友:
新手看了表示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