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10装不上显卡驱动,

楼主(2016-05-13):
多的就不说了,今天遇到了一个U410装不上独显驱动的,一个叹号!里面有好多人说刷BIOS  21版本以前,就可以装了,我刷了很多个,都然并卵!打电话问LENOVO的人,他们说没有这个说法,也就是说和BIOS没有关系,妹的,还让我研究半天,结果换一个显卡上去,一切OK,,,,,,不知道他们那些没有装上显卡驱动的是怎么刷BIOS的,有空让他教教我

网友:
不是台台都是这样,有些是显卡坏,或者显存坏,再者是缺显卡模块供电,都会引起叹好

网友:
没有显卡驱动当然可以刷BIOS啊...不开机也可以用编程器刷啊

网友:
现在手上一个华硕K55DR 也是 装WIN7 一装显卡驱动就蓝屏 装XP可以有集成显卡感叹号 BIOS也刷过 显卡也加焊过 难道是集成显卡坏了

网友:
不要一上来就搞通病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