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不进系统

楼主(2016-05-13):
有一块华硕P5KPL-AM主板,开机开机,进BIOS,就是不进系统,到了windows滚动条界面就卡住了,单独进PE模式也进不去,求教什么问题

网友A:
这种一般都是WINDOWS外设检测不过造成的

网友:
拆网卡试试看

网友:
看看PS2接口后面有没有排阻 有的话换掉
打所有USP 的阻值看正不正常

网友B:
多半是南桥的问题、烫不烫?

网友C:
这种问题 只有排除外设来确定

网友D:
硬盘和内存都扫描过?

网友E:
放电,刷BIOS试下!

网友F:
GB的南桥?如果是GB的换个看看

网友G:
我也遇到过一块华硕进不了系统和PE   把CPU边上的小8脚拆了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都是WINDOWS外设检测不过造成的

跟外设没关系,直接换了一个旧主板就好了,这个主板说的是能修好还能卖点钱啊

网友H:
跟网卡有什么关系?说说你的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半是南桥的问题、烫不烫?

南桥温度正常,没有特别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 只有排除外设来确定

跟外设真的没关系,直接换的主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和内存都扫描过?

硬盘和内存都换了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跟外设没关系,直接换了一个旧主板就好了,这个主板说的是能修好还能卖点钱啊

我说的外设是主板上面的网卡声卡,COM口等芯片有问题。。不是光指的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放电,刷BIOS试下!

放电了,BIOS也刷了,还是一个球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F:
GB的南桥?如果是GB的换个看看

换南桥就不值得了吧,现在这个主板二手的卖给我100,咱换个南桥光南桥的成本就五六十了,还得BGA换,不太值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过一块华硕进不了系统和PE   把CPU边上的小8脚拆了就可以了!

什么位置?什么型号的芯片呢?拆了就好了?这么神奇?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跟网卡有什么关系?说说你的看法

网卡是挂在PCIBUS上的啊,架构啊,不用解释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什么位置?什么型号的芯片呢?拆了就好了?这么神奇?

我修的是P5QL_SE就CPU边上的小8脚,拆掉就进系统了!

网友:
G31板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检查外设,比如光驱这一类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最终是换板解决

网友:
拆网卡看看 应该百分之80可以好我遇到你这个问题好几张了

网友:
换南桥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南桥就不值得了吧,现在这个主板二手的卖给我100,咱换个南桥光南桥的成本就五六十了,还得BGA换,不太 ...

我都是拆坏板的用

网友:
卡滚动条,换桥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网卡是挂在PCIBUS上的啊,架构啊,不用解释了吧

我手里那块板网卡放在北桥上  GA-880G-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手里那块板网卡放在北桥上  GA-880G-

你那块是千兆网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那块是千兆网卡吧

RTL8111D-VB-GR/S

网友:
RTL8111D 就是千兆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