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LX3PLUS不开机

楼主(2016-05-13):
华硕M5A78L-MLX3PLUS不开机,客户是因为连电导致,电源直接就烧了,换了电源之后,主板能开机,主板检测卡不显示代码,什么问题啊

网友A:
一般电源坏容易烧IO,你可以测量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测一下条件呗

网友:
按照供电时钟复位一一测试条件那里不满足,一步步修

网友:
拿起万用表  使劲到处戳戳先  再发帖

网友:
能触发查供电时钟复位  复位灯会亮吗 按不跑马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源坏容易烧IO,你可以测量下电压是否正常

是的,IO烧毁供电引脚短路的话,本身会发烫。

网友:
路过向高手们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