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418 关机了风扇狂转

楼主(2016-05-13):
开机都正常,只要一关机风扇就转不停,请教大师指点

网友:
开机风扇转速都正常

网友:
我有一台1425的进水修好后风扇也是狂转,CPU性能减半,也没搞定,有时候真的烦。

网友:
这个机子是关机了狂转,开机了正常,只要一接电,不开机风扇就狂转,不知道有碰到的没

网友:
有可能是BIOS程序问题,BIOS问题千奇百怪。

网友:
BIOS 刷过,EC也换了,还是一样的啊

网友:
查一下风扇电路吧  好像有个电阻坏了也会的

网友:
温控电路看下吧

网友:
12V_G3H转换成12V_S0 那个MOS管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