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0维修又一例

楼主(2016-05-13):
型号 G400  版号LA9631

故障  加电0.6A左右不动,无集显供电

维修 现在比较新点的本,没有明显故障个人都是先刷BIOS。论坛下载了3个都是原故障。但是维修过程中摸到桥比较烫,换桥后故障依旧。
那就慢慢测电压 信号吧。
最终测得+1.5V_CPU_VDDQ 只有0.4V。

U3  G极0.  Q4 G极0V。情况明了,有短线。自己观察终于找到短线的地方

很轻微的腐蚀,不仔细看 看不出来。
飞根小线修复。

网友A:
那桥发烫是怎么回事,是桥坏了,还是换了一个继续发烫,

网友:
我怎么就没捡到这么好的修

网友:
这个还真要考验眼力

网友:
还行啊 最近发现好多二级供电不出 都是有轻微短线

网友:
这路电压是比较容易出问题.桥发热估计是缺电压导致的

网友:
怎么最近的帖子好多都是这个电压没出

网友:
桥有点发热正常吧,现在单桥的功能这么多!缺电压会导致桥发烫解释不了吧!

网友:
现在的桥烫是正常的     多此一举

网友:
楼祝是直接测那些场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桥发烫是怎么回事,是桥坏了,还是换了一个继续发烫,

缺电压,桥也会热

网友:
修板要细心啊

网友:
楼主你走了弯路了 ,这样问题首先测内存复位肯定是没有的。然后找RAMPG 肯定没有,接着上拉1.5V,最后转换管。十分钟秒杀。杜绝换桥。

网友:
只有细心的人看得出来

网友:
不错 修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