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液晶电视机屏幕边板故障维修

楼主(2016-05-13):
tcl液晶电视机屏幕边板故障维修

  一台46寸TCL液晶电视机,时好时坏的,机器可以正常播放,但若是搬动电视便会出现图像花,或出现垂直线,而声音正常,关机在开时也偶尔会出现花屏或交叉线,如果搬动电视则有时会转为正常图像,或许是逻辑板或屏线有接触不良问题。

图一 tcl液晶电视机屏幕边板故障

图二 tcl液晶电视机屏幕边板故障

图三 tcl液晶电视机屏幕边板故障

  后来换上逻辑板结果依旧是没有改变,难道不是接触不良?问题是出在主板上?电视平铺,按主板观察图像没有变化。但一扭边框就出现问题,难道屏幕边板不良,大卸八块拆开屏,手去静电后,逐一按边板上的COF排线观察图像,当按到右边第一块时图像问题出现,反复确定这一块COF的屏粘接端还是边板粘接端问题,屏幕一头排线不良只能拿出去找修屏机的压屏,最后确定是边板一头不良,既然找到问题,自己练练手,万一自己修不好拿出去压屏也是一样的价格,所以没有后顾之忧,用烫排线的烙铁头反复烫压没有解决问题,于是小心刮去一点排线漆皮,用松香溶液涂抹,刀头烙铁,放大镜焊接,终于成功。当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成就感十足。

图四 tcl液晶电视机屏幕边板故障

图五 tcl液晶电视机屏幕边板故障

图六 tcl液晶电视机屏幕边板故障

  一般这类问题出现,应该仔细检查再下结论,这准没有错。

网友:
够细心,这么小的线我恐怕要焊半天

网友:
胆大,心细,好经验。。。。。。。。。。。。。

网友:
以后咱也这么干了,楼主好细心哟

网友:
厉害  细心  胆大   学习了!

网友A(2022-02-03):
拿出去压屏多少钱啊?TCL55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