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0 cmos放电开机有解决的吗?

楼主(2016-05-13):
e540 cmos放电开机有解决的吗?

网友:
应该跟E440故障差不多,论坛好多人都是更换PCH。

网友:
南桥RTC部分损坏了吧

网友:
手里也有个 放电就好  还没敢换南桥呢

网友:
刷bios,查查rtc外围不行就换桥吧

网友:
查RTC电路,但是考虑到图纸暂无,你可以先换个PCH试试,不过内胶的有难度啊

网友:
有些故障在位条件查完了  锁定到桥  但换了桥后故障依旧

网友:
刷个bios资料可排除一下。

网友:
RTC 电路有问题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一般刷BIOS解决问题

网友:
有的CM0S放电的确能开机,但有的还是不行。

网友:
南桥的RTC电路youwenti

网友:
检查RTC电路

网友:
这样的机估计UH1不稳定,我也在找原因

网友(2016-06-14):
遇到过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的, 没有解决。

网友:
还是没有解决么 我遇到两台了 都是这个问题前面的搞了好久没搞定现在又来一台 要是楼主搞定请分享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

网友:
我遇到了一台也是这个问题 拔掉bios电池就能开机 用几天就还出问题,后来干脆跟客户说明了,要不换主板,要不就拔掉bios电池

网友:
有啊,保护了伯

网友:
都是换的pch吗

网友(2017-01-09):
刷个原厂bios应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