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05-13):
L510开机不显示。一开始是外接花屏。内屏不显示。直接吧显卡换了之后外接显示。。内屏不亮。。内屏上有几个竖线。。就和屏坏了一样,,换了几张新屏。。都不显示。。屏线也换了。。屏接口供电都正常。。显卡都换了两个了 都是一样的故障。。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有没有大神给小弟指点一下。。。附上图纸一份。。版号是6050A2278101-MB-A02,或者谁有这个显卡周围的高清照片发一份 参照下,,看看是不是哪里掉见了。。

PG10G_Perugia 10G 6050A2278101-MB-A02_MP_20091102.pdf

网友:
什么系统啊?发个图看看!

网友:
屏接口供电正常   信号呢 那4组屏信号阻值正常不。。

网友:
有示波器吗?查查EDID信号,供电正常不一定数据就正常了.

网友:
查查接口信号  查查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