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6-05-13):
联想G40-45出LOGO一分钟才往下走是什么问题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硬盘啊 换下

网友:
外设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拆除单板测试 排除外设

网友:
“一分钟才往下走”能进系统吗?若只是过LOGO而己这种情况一般是发在在硬盘或光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