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50C-I7运行30分钟左右掉电

楼主(2016-05-13):
神舟笔记本运行30分钟左右掉电!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网友:
能运行30分钟 就看下温度咯。。拆了温控看下

网友:
先查下温度吧

网友A:
你先看下表 是不是29分钟 那么准的3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下表 是不是29分钟 那么准的30分钟

左右你懂不懂左右啊

网友:
南桥温度高也会掉。

网友:
温度没问题的话   刷BIOS 试试

网友:
楼主刚注册的,是客户吧,别再这消遣我们,送修吧

网友:
温度过高保护了吧?

网友:
先吧bios刷了

网友:
要不是温度问题就难搞了

网友:
吧散热好好处理下

网友:
自己的电脑哦 ? 板号是不是W650SJ ?自己修先换个全新的风扇 不行再换整个散热器 。应该就可以了  这机器有掉电关机这个毛病  自己修哈 用不了多少钱我告诉你吧 一定可以修好 如果不行还可以换板 别给店里修  黑。记得 还可以换板哈

网友:
问题涉及面积广, 先考虑温度

网友:
是不是高温保护了。

网友:
压力测试看看。怀疑是温度导致

网友:
温度    bios   南桥  北桥  显卡   温控     都有可能

网友:
温度 掉电后 能否立即开机???

网友:
这机器我只想说有个将待机线性电压转换成EC供电的五角管子会出问题  导致EC供电只有2.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