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EPU 电压正常不跑码

楼主(2016-05-13):
今天又来一块华硕P5QL/EPU 电压正常不跑码,各位大师帮帮忙,所有电压都正常,时钟,复位好都有了,就是不跑码,这板有没有通病啊!
华硕

网友:
刷BIOS 不行直接干桥 一般这板都桥问题

网友:
BIOS换过了,要是桥坏那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