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上买的个二手驱动板 接上后发现颜色不对

楼主(2016-05-13):
我去找店长换。 他说是屏线的问题。 无语

网友:
这个机子是别人烧了的显示器。他的电脑主板也烧了。跑码过了,不亮 ,加了个独显亮了。 我估计是VGA头子打火烧了。 他说冒过火花了的

网友:
我把这个显示器弄到手后。开始亮一下显示下图然后无信号然后熄掉,

改了个高压。 一直亮着了。 还是没信号。

然后买了这个驱动板。 装上后。 第一天用感觉还能勉强用下。 就是屏幕比正常的要发白很多。  但是还能玩玩。

第二天打开就不行了。 白的图片字都看不清楚了。  看第一楼。。

网友:
。。。。 这和屏线有关系么? 我显示器修的少。 你们弄过的说说

网友:
你这是什么型号的显示器

网友:
驱动板一般不会坏。 这种屏坏的多。

网友:
你为啥不换根屏先试试呢

网友:
通用点一下屏啦,就可以判断问题了,不像屏线。。

网友:
这种现象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什么型号的显示器啊

网友:
屏这一快问题比较值得怀疑

网友:
万恶的淘宝,屏坏了

网友:
先排除一下排线把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又买了个屏线和驱动板。 还是那样亮的不行

网友A:
看不清楚  颜色不对 换条VGA线 或者屏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楚  颜色不对 换条VGA线 或者屏线试试

又换了个新的屏新 和 驱动板。 还是这样  我估计应该是屏的问题了。 。

网友:
屏的几率大了。。。

网友:
检查下VGA接口附近有几个75欧的小电阻。看看断了没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刚遇到相同的情况,换屏线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