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网上买的苹果6主板无修无进水可信吗???

楼主(2016-05-13):
想买个苹果6 64G主板,网上1800左右,都说无修无进水,没指纹可刷机。这个可信吗??
刷机
苹果

网友:
买回来检测,不是的话就退货

网友:
买主板不如买二手机 了。

网友:
这么贵,直接买二手机算了

网友:
这个价格的话 还是可信的

网友:
想买块5s带指纹16G,回来自己组装一台,不知道可信吗

网友:
可信度不高,大都为坏板。

网友:
太天真了 十有八九CPU问题

网友:
可以搞过来试试 美版的 整机才3000左右啦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把 !有可能是屏坏了,坏屏把指纹弄坏了

网友:
那么贵啊啊!!!去淘个二手机吧

网友:
一般都是外版的

网友:
只能买回来看了 淘宝支持退换

网友:
可以买来先测试,好就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