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820-3209-A CLEAR

楼主(2016-05-13):
A1466 820-3209-A  CLEAR  纯净的BIOS文件  解决亮机慢的问题

A1466 820-3209-A CLEAR.rar

网友:
效果怎么样 有人试了吗

网友(2017-08-26):
这个可以的。。秒亮的,可以放心下载。。。

网友(2017-10-31):
下载下来有下有一个机子不开机看下亮机快不

网友A(2017-12-31):
我下了,不认硬盘了。拿来进系统掉电,刷了硬盘直接没了

网友(2018-10-06):
2012 MacBook Air A1466-820-3209-A飞线刷写成功,成功进入系统,不过需要重新安装一次系统 速度才快。还有Option按键似乎有点问题,现在只进默认OSX,开机按Option好像没反应了,不过可以command+R可以。

网友(2018-11-13):
引用 网友A:
我下了,不认硬盘了。拿来进系统掉电,刷了硬盘直接没了

不是不认硬盘,是刷了BIOS序列号变了,需要重装系统

网友(2020-05-29):
跑码不亮机  原机可以亮机就是卡windows    这款机器非得用原bios芯片吗  还是需要改什么?

网友B(2020-11-25):
刷了,认不到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认不到硬盘。

要做系统 不是不认硬盘 请谨慎回复

网友(2023-04-25):
刷了4个BIOS都是死电流,用你这个直接跑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