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237不输出3V5V

楼主(2016-05-13):
   供电、开启、反馈都正常。下图,是我的分析,望高手指点

网友:
换了6237试试 51127可代用

网友:
  供电19  开启3.3  ref2v  都有就先换个芯片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有没有出来过

网友:
线性看看有没有

网友:
BOOT1/BOOT2电容都换了,示波器打上管G极有无瞬间波型

网友:
芯片本身坏  14  27脚无开启   ton不对   后级短路   滤波不正常   升压出错都有可能导致不出电压

网友:
当然首先要保证线性   ref这些都要正常

网友:
3V  5V  的低端管 脚电压多少

网友:
BOOT1脚电压先不用管,输出有了,电压就对了,查查REF基准,LDO线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