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REV:3.0开机几秒掉电

楼主(2016-05-13):
有几片技嘉GA-H61M-DS2 REV:3.0主板开机几秒就掉电,好像这种板都爱有这种问题,有的刷下BIOS就好,有的是管子问题,但是这几片我真的无从下手,这几天就修技嘉H61主板修到烦了,都同样问题,还没找到问题,有遇同样问题高手吗?已经刷过BIOS了,REV:3.0好像特别难修点其它版本就那几个问题基本可以修好,没找同样图纸,有修好高手指点下,已经没思路,

网友:
不定时重启,这个牌子的h61都是妖板...

网友:
技嘉板不好修,毛病多,耗时间

网友A:
已经很无奈想放弃可是有几片一样

网友(2016-07-19):
耀邦 不好修

网友:
上传个BISO

网友:
我也有个这个问题  不知怎么修  还在研究

网友(2016-08-19):
今天碰到个H61不好修

网友:
我手上有几片这样故障的板,,都没有修好,,以前对换BIOS 好过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很无奈想放弃可是有几片一样

吧这个妖板卖给我吧

网友:
这种板特别难搞 简称妖板   全版都正常就是循环触发,哎,这妖板有人想卖可以联系我   15132078433

网友:
我也有一块和楼主一样的3.0客户说是吹灰后就成这样了

网友:
我这片是触发掉电(转一下停再转一下又停然后就不动了)但不能再次触发要拔掉电源才可以,求解啊,大神!!!

网友:
很多H61的板子都是妖板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我查了一天都没找到原因.

网友(2016-10-29):
我现在手上一块正在弄,,,反复重启,供电正常,,,关键是TMD有时也可以显示,,,,正发愁呢喃

网友:
无语难度,

网友:
我也有一块昂达H61也开机有时长有时短,刷过BIOS也不行,就放在一边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问题

网友(2017-10-19):
这板不好搞

网友:
看下1.8V正常不

网友(2023-08-27):
我的这片是触发掉电(转一下就停)但不能再次触发要拔掉电源才可以,求解啊,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