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C牛B的问题

楼主(2016-05-13):
接了一台V470 以为好修 铁MOS吗 结果不是 开机 0.225掉电0.010 再也无法开机,再拔电 插上  又可以开机0.225 掉电   查到1.05电压只有0.37  runpwrok电压为0,查到 PU4601  1.5电压正常,但是POOGD电压好信号3.3没有  发现这个电压 连到桥r1907 (此原件没有装)一路连到U3608也没有装 一路连PU4501  断开PR4502电阻 发现还是没有1.5电压好信号输出   1.5电源输出电压已经换 1.5输出正常   这我就奇怪了   上拉电阻10K我也看了 好的  对地电阻525也是好的   苦啊   怪啊  求各位大仙指点

网友:
这个是图纸  各位看看

网友:
短路保护不触发,1.05V负载是否正常,换个CPU试试

网友:
大哥 现在不是1.05的问题 是1.5内存供电 不输出RUNPWROK 3.3V高电平信号  这个才是重点 跟CPU没关系

网友:
runpwrok还连到PU4701,1D8V_S0电压正常输出吗?

网友:
为什么我的看图软件搜索出来没有呢 4701  楼上用的看图 多少 我的 PDF7.0

网友:
为什么  大家用的什么看图软件 有没有好的  介绍下

网友:
PU4701 确实没电压

网友:
感谢感谢广州迅芯

网友:
此贴感谢各位  现在发现有新的问题 为什么PM_SLP_S3#没开机的时候是0v 开机后是2.4 不是3.3 导致1.8v芯片开启脚工作异常 现在我去掉PQ4701 可以开机正常 关机后 关不死机  换一个4701后又不行  开机掉电 关不了机  测试PM_SLP_S3#依然我2.3v

网友:
PQ4701不能拆掉不用,时序上会出错的,PU4701/RT8015B正常1脚开启通过电阻接地低电平开启。
PM_SLP_S3#电压值不足,是否被拉低?检查3D3V_S5/3D3V_S0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会发一个完整的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