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rs790gx总线低压电

楼主(2016-05-13):
昂达rs790gx主板 测内存无电压   CPU无电压 按照AMD时序修的,内存电压修出来了1.55V正常  CPU电压修出来了1.05V左右,南桥和北桥电压共用一个场管1.5V  总线电压低0.29V 换过场管, 还不行连接到一个AS324M,有时候插上电源触发的时候VTT电压会有复位灯也会有,可再断 了电VTT就没有电压了。VTT是总线,这是怎么回事,大神们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是不是北桥虚焊还是AS324的芯片的问题,我测AS324连接到总线供电场管的控制级。

网友:
拉低的话,楼主查下条件哈。看下反馈还是控制极正常吗。可以换个LM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