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D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16-05-13):
手上有片华硕X55VD V3.1主板,板载内存,开机电流到1.5不亮,内存颗粒非常烫,看了论坛上的方法,还是没有屏蔽成功,求大神帮忙看一看改哪几个电阻,附上点位

网友:
此板已修好,看来不同板号的主板改法有点不一样,我是将PCB_ID0 R2422改至R2424,PCB_ID1 R2423改至R2425,我这板PCB_ID2不用改,改了不能显示

网友:
这个PCB_ID的高低电平搭配就那几种 尝试下就知道具体该板子的方法了

网友:
PCB   ID0 1 2即使全试一遍 除了板上固有的  也只有7种改法

网友:
谢谢楼主,如果能把过程写详细,让我们学习下更好